同步带的齿数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7-07-08):
那位大虾指点下 同步带的齿数怎么计算啊 比如说98L的规格  齿数是26 不知道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社区早有讨论此问题的,请自己找。

网友:

去宁波伏龙公司要本设计样本

网友(2012-12-21):
98L的规格
带子长度是248.92mm,齿形是L,齿距是9.525,齿数取整就是26

网友:
手册上有的

网友:
按设计手山册,先定小带轮齿数,再按公式Z2=IZ1=N1/N2计算大带轮齿数,再按设计手册完整,就可.

网友(2014-09-04):
还有这个讲究啊!学习了!

网友(2015-03-06):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连我这个菜鸟也知道查机械手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