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磨铣盘(请教)

楼主(2007-07-08):
请问这个铣盘(如图)怎样磨圆弧。谢谢赐教。。。。

楼主:

为什么传不上图片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先磨圆弧,再加工齿的吧?

网友:

不是有专门磨这个铣盘的工具磨床吗?

网友:

同意4楼& I3 R3 \$ n% p( F. w
楼主想铣R圆弧长槽,也可以用球头铣刀。

网友:

用万能工具磨床就可以加工。

楼主:

可以说说具体方法的吗?

网友:

只要把产品放在上面稍微调整下就可以磨了,我们以前公司有台跟这个图片上的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