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直孔与斜孔交接孔处的毛刺---[请教]

楼主(2007-07-08):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才能去除直孔与斜孔交接孔处的毛刺?

网友:

你有复合刀具吗

楼主:

我是说直径1.5与直径3成113度交接,而且直径1.5孔深度为73,直径3的孔深度为20

网友(2008-06-13):
这个一次成型倒角刀具可以的,BURROFF你可以搜寻到的

网友:
用绞刀
简单的去除

网友:
我想像不出1.5和3的直径115度相交会产生多少毛刺,应该不会是整个圆周相贯.能否用硫酸铜之类的化学试剂软化零件内孔后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