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和无骨架油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08):
骨架油封和无骨架油封都是油封,具体有什么区别呢,能否替代使用,我是用在轴承盖上的密封的

楼主:

骨架油封是内包骨架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内包骨架旋转轴唇形密封圈比外露骨架旋转轴唇形密封圈结构要结实些,而且密封效果要好,这是我的理解,
至于什么是无骨架油封?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无骨架油封柔软易于安装安装C形槽中,在此位置骨架油封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骨架油封柔软易于安装安装C形槽中,在此位置骨架油封无法安装

! I. F) F V/ N8 O" l

爱飞的猪,你的意思是说骨架油封在轴承端盖上无法安装吗?那骨架油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否传张图来

楼主:

无骨架油封是不是就是没有里面的金属骨架,所以显得比较柔软.对吗?

楼主:

我总结如下:

旋转轴唇形密封圈通常称为油封

根据有无金属骨架,分为骨架油封和无骨架油封,骨架油封又分为内包骨架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和外露骨架旋转轴唇形密封圈

但到底骨架油封和无骨架油封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请大家讨论。

网友(2010-05-06):
骨架油封和迷宫式油封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