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六个孔的出气气压相同?---[图,请教]

楼主(2007-07-08):
各位高手帮个忙吧,怎么让一个五边形上的六个孔的出气气压相同?如附件所示。

网友:
Re: 求助,如何使六个孔的出气气压相同?

请楼主继续细划一下问题,包括哪里供气、压力误差大小、允许的波动程度等,最好能把原理讲一下。另外这个帖子最好放到液压气动密封板块

网友:
Re: 求助,如何使六个孔的出气气压相同?

你考虑每到每一个孔的气路损失一样那么出口气压就相同。不知道工况是什么?要很精确,考虑单独采用压力表调整。

网友:
Re: 求助,如何使六个孔的出气气压相同?

有点难度!

网友:

压力与负载有关系,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