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120度,有磷酸和盐酸的设备要采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7-08):
温度120度左右,有磷酸和盐酸的设备要采用什么材料,急用

先谢谢咯

网友:

热盐酸无法用常规金属材料的,最好是用FRP吧!

网友:

量少就用不锈钢1Cr18Ni8Ti 或316L

楼主:

这个问题头痛哦,我这在发生故障的时候会在设备内起火,所以不可以用非金属材料,盐酸浓度在约百分之二左右,设备经常坏,有那位大侠指点下哦??????

楼主:

盐酸浓度是千分之二

网友:

设备有多大?制造方式是那种?

网友:

一般用1Cr18Ni12Mo2Ti

网友:

美国有种钢叫Incoloy alloy 25-6MO,含25%的Ni,20%Cr,6%Mo,0.02%C,0.20%N,...的超级奥氏体不锈钢,耐蚀性很强特别适合含氯离子的溶液,不过是否能用到120°C就不清楚了。
另外不清楚国内是否有类似钢种。

网友:

如不能用陶瓷,玻璃的话,可用特氟龙(Teflon),即耐酸又可耐200-300°C的温度,也不会燃烧。就是比较贵。

网友:

不知道你要用在那里,工件多大?如果不大的话,建议用高锡磷青铜。高温肯定没事。关键是耐腐蚀性高。

网友(2008-01-03):
钛管好像也可以,楼主可以仔细分析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