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和不锈钢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7-08):
我是新手哦

网友:

不锈钢切削性能差

网友:

不锈钢粘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粘刀

3 e. h v

对,不锈钢在金属切削加工时,确实比较软,

网友:

不锈钢软多了

网友:

碳钢指的是碳素结构钢,它的主要成分是铁和碳。
不锈耐酸钢简称不锈钢,它是由不锈钢和耐酸钢两大部分组成的,简言之,能抵抗大气腐蚀的钢叫不锈钢,而能抵抗化学介质腐蚀的钢叫耐酸钢。一般说来,含硌量Wcr大于12%的钢就具有了不锈钢的特点 不锈钢按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又可分为五大类:即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奥氏体不锈钢、奥氏体-铁素体不锈钢及沉淀碳化不锈钢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