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床的加工精度如何?---[请教]

楼主(2007-07-08):
我需要用无心磨床成批加工,零件材料是15CrMn,直径11mm(公差0.004mm),长度50mm,圆柱度0.0015mm,进行通磨,不知用无心磨床能否达到尺寸公差和圆柱度要求。需要什么精度等级的磨床,国产磨床行吗?

网友:

你要求的外径公差和圆柱度有点紧,最好用进口的设备加工,若果要求cpk的话,可以采用切线进给。比如日本大宫或光洋就可以做到。

网友:

国产的将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台湾的圆度可以达到0.001以下一般在0.0008。光洁度在0.15。圆圆柱度0.001 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的工件不是很长。200长的都可以做到0.0015。建议用台湾的磨床就可以了。无心磨床的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

网友:

目前国产的高精度高的跟台湾的价格差不多,有区别的是台湾的机床精度比较稳定,售后服务比较好.基一般都是1年保修(基本无条件保修)售后服务比较好.
做粗磨 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建议买国产的,国内的无心机床厂已经分成了好好多公司明鑫机床厂和光洋的机器不错也是最有实力的,可以购买.但是高精度的性价比就不如台湾的了
做精磨 日本的比台湾的精度高,但是价格高可以买2台台湾的
德国的磨床精度是很好,但是价格太贵可以买2台日本的.
台湾磨床最好的是荣光机械的. 大光长荣,键和,是荣光分出来的.
其中大光长荣是台湾磨床唯一在大陆设有分公司的,售后服务也是最好的,提供一年保修.
总的来说资金宽裕的情况下还的购买台湾产的,要是刚创业资金周转不便就购买,无锡名鑫或者光洋的.还有一点,台湾的和日本的磨床不适合做粗磨,
你所说的工件台湾的磨床圆度可以达到0.001以下一般在0.0005左右。光洁度在0.15。圆圆柱度0.001 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的工件不是很长。200长的都可以做到0.0015。建议用台湾的磨床就可以了。

网友:

远思同志可不要误导别人:1.台湾的无心磨床没你说的那么好 2.国内的是无锡光洋最好(无锡机床厂与日本光洋合资)要比明鑫的好的多,价格也贵的多

1.楼主所提精度国产床子除了无锡光洋肯定没问题外其它床子确实有点将就,明鑫也不行,但光洋的价格不便宜:90-135万左右,
2.如果买台湾机还不如去买无锡机床厂的MGT1050(30-35万左右),性价比算是高的
3.千万别买台湾机,台湾机其它还行,但致命的是尺寸分散太差(使用一年之后就会体现出来)

网友:

你用的台湾哪家的机器,加工什么样的产品,用的什么型号的机器,磨床在没有接问题的情况下,精度有多高是操作的人调整出来的。再好的磨床,操作的人员不行也是磨不出好的工件的。

网友(2008-02-04):
  我也认为国内无锡机床厂生产的无心磨是最好的,我刚买无心磨是从最差的浙江方圆买起的,现在以一倍多的价格采购无锡机床厂的1040无心磨.一台浙江方圆的1040在使用一年之后,基本上除了光洁度之外,尺寸精度保证比我的数控车床还差,超大长宽比的零件除外

网友:
楼上的楼上,到晚上4点多还在发帖子,精神佩服!

网友:
MM好象是精密型的无心磨吧?我讲讲最多用的普通型MT1040A吧,一台浙江方圆的MT1040A只需要三万多一点,而一台无锡机床厂出的MT1040A要六万多.方圆的结构上还比无锡的要来得"精密",一般MT型的无心磨床导轮是没有扶架的,靠单边支撑的,而方圆的还是导轮有扶架双边支撑的.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在瑞安做汽配的,使用的无心磨床比较多。无锡总厂的我们有三台,飞象1台,方圆5台,还有一台台湾的(最后工序抛光用)。现在无锡3台最旧的用了5年,有一台去年修了三次(我来公司才1年半时间),虽然都不是什么大 ...

网友:
楼主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08-03-27):
我用的就是光洋磨床kc--200,精度挺好的,我们厂买成140多万

网友(2009-05-04):
国产机完全可以达到你所要求了,我们用国产无心磨床有做过0.002mm以下的精度,如果有无心磨床方面问题,我可以上门服务,1366988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