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直径相同的圆成一定角度相交相惯线如何画,如何放样?

楼主(2007-07-08):
请教

两个直径相同的圆,成一定角度相交相惯线如何画,该如何放样?想用气焊下出相惯线,将上部桶直接放在下桶上焊接,上部桶相惯线如何画?

楼主:

想做一个纸样板,直接卷在桶上,用石笔画出相惯线,再用气焊切出来,请教各位大侠了!

楼主:

这是下桶体的放样,请问各位大侠对吗?

楼主:

放样

楼主:

这样对吗?

网友:

这是下桶体的放样,请问各位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