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机在调速部分不通电的情况下可以转动吗---[请教]

楼主(2007-07-08):
问个问题,电磁调速电机(滑差电动机)在调速部分不通电的情况下,电机可以转动吗?如果可以转动,电机输出转速是什么?是额定转速吗?

网友:

电机可以转动.电机输出轴不转。

网友:

电机及托磁部分正常转动,输出部分不转。电机输好像是电机转速.

网友:

电磁调速电机实质上是电机驱动和电磁(调速)离合器两部分组成。输出轴的转速是由输出测速发电
机来自动控制电磁离合器的激磁电流的大小而达到所需转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