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 GTAW的层间温度---[请教]

楼主(2007-07-09):
看到氩弧焊WPS中有一标准的最大层间温度为250度,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标准的实际可行性大不大?一般冷却到250度后再焊,CS的组织变化大不大?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焊接材料,比如低温钢,其层间温度需控制很严格,而对于不锈钢比如316L,其层间温度对焊缝金相组织的影响就不是很大。

网友(2007-09-13):

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考虑,如果是对焊接的尺寸变形量有较高的要求,层间温度就要相对低了。
如果是从金属材料的角度考虑,层间温度越低,焊接热影响区的粗晶区越少相对,晶粒也会较小。
还有就是焊接区域表面氧化现象。这都受到层间温度的影响。

网友:

我们一般碳钢执行的是250度,不锈钢是120度,
这个主要根据客户或你对工件的要求。

网友(2007-11-08):
谁可以告诉我Q345钢焊接层间温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