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螺钉的等级---[请教]

楼主(2007-07-09):
请教下,不锈钢螺钉的等级是和碳钢螺钉的等级一样的吗?

也是分8.8,12.9级这样的分类吗?

网友A:

不锈钢和碳钢螺栓在等级的划分与标识方法有区别:
碳钢螺栓的等级分为3.6、4.6、4.8、5.6、6.8、8.8、9.8、10.9、12.9等10余个等级,小数点前后的数字分别表示螺栓材料的公称抗拉强度和屈强比,例如:标记8.8级螺栓表示材料的抗拉强度达到800MPa,屈强比为0.8即其屈服强度达到800X0.8=640MPa;
不锈钢螺栓的等级分为45、50、60、70、80,材料主要分奥氏体A1、A2、A4,马氏体和铁素体C1、C2、C4,其表示方法例如A2-70,“--”前后分别表示螺栓材料和强度等级。

楼主:

谢谢~
长见识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我见到的比较多的是4.8级的碳钢螺栓,实验室很多呢,我还纳闷为什么在顶端都写着4.8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和碳钢螺栓在等级的划分与标识方法有区别:
碳钢螺栓的等级分为3.6、4.6、4.8、5.6、6.8、8.8、9.8、 ...

多谢分享,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