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槽加工怎么算加工费?---[请教]

楼主(2007-07-09):
在4 毫米厚500毫米长的方管上面 铣一个长350 、宽11 的槽 ,厚度铣透 。怎么算加工费 ?要用多少钱一个? 批量加工 。

谢谢。

网友:

假如是普通立铣,铣槽大约需要15-18分钟。无锡这里是18元/小时=5.4元。夹具费+定制刀具费(做导向铣刀)=900元。
我建议,在工艺上加一道工序。
1.钻孔钻2-φ10孔保证中心距
2.导向铣刀铣11槽。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报价包括钻孔,铣槽,去毛刺时间。

网友:

啥样的键槽阿,要那末多钱? 我是常州的,专门采购机加工件。

网友:

您好,我是机加工的

网友:

6楼feiry社友,只有商务会员才能发商务信息。请配合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做批量件的话 30/件就能做了

至于怎么做 不能说

网友:

二楼的典型抢劫的 900多一个? 你抢劫啊

网友:

九楼的要看清楚一点,假如你是做机械的,夹具费和机加工费是不可以划上等于号的。

网友:

要什么夹具? 就一个定位块而已

没那么贵的~~真的~

网友(2008-08-21):
夹具费+定制刀具费(做导向铣刀)=900元。

我认为正常的

网友(2010-06-23):
我想大概40元完全可以了

网友:
按楼主所说这个槽没什么太高要求,应该普通立铣就可以了,900块感觉太贵,不知道二楼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夹具刀具要这么多钱

网友:
要看图纸要求高 工艺当然复杂点一楼价格不贵  要求不高 工艺可以很简单 价格可以便宜点  我杭州

网友:
都是看工艺,然后定加工费,各地毕竟都不一样的。

网友:
建议楼主采用锯片,立铣改成卧铣。这样做的话比较省成本。加工效率高!锯片头磨成圆弧的!直接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