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回零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09):
 请问:

我的车床大连ck6150 ,法那科系统 ,有时 X 回零灯亮后,亮中拖板还要向前走4毫米左右再停,这是怎么回事 ?

网友:

我 的 西门子系统也那样啊  都  在 往回走一点·······就 回零了

楼主:

不是的 有时不 往回 走一点 往回走的时候干活 X向 差好几毫米呢

网友:

回零先要走过一点,然后再走回来是为了消除丝杠反向间隙对定位误差的影响!华中的世纪星也是这样的!注意观察绝对坐标值变化,不难理解!

网友:

这个是补偿,GOO速度过快,加上机床间隙和机床参数设置的原因

GOO不是直接到X0Z0的是有一点距离来缓冲降速的
如果G00直接到X0Z0那绝对就是超程啦,那就报警了,大家对注意
这个涉及到机床数控伺服系统的东西就不多讲了,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啊

网友:

好的数控系统应该都是这样的,或者是走过点,或者是回来点。
但往回走的时候干活 X向 差好几毫米就不对了,应该检查。

网友:

找个电工检查X轴回零减速开关。

网友(2009-09-13):
找电工吧 , 应该是机床限位开关坏了

网友:
在回零之前取消刀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