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09):
AutoCAD 中由于操作
二维图变成三维的了
如何变成二维的?而不改变原图
AutoCAD中有这个命令吗?
三维转二维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先谢了

网友:
Re: AutoCAD问题请教

菜单中选“视图”-“三维视图”-“俯视图”

网友:
Re: AutoCAD问题请教

三维转二维 用AutoCAD不太好,用SolidWorks或其他的软件比较好

网友:
Re: AutoCAD问题请教

楼主是指因操作视图方向变成三维的了还是指零件在CAD中作三维的画的要转回二维?

楼主:
Re: AutoCAD问题请教

谢谢各位指点
和4楼的朋友说的一样
画的就是2维的 在修改过程中 用拉伸命令stretch 修改后
转换成轴测图 就变得横七竖八的了
不知能不能修改成二维的

网友:
Re: AutoCAD问题请教

默认视图是俯视图,(菜单中选“视图”-“三维视图”-“左视图”)转到左视图(正常情况下此时的图是在一直线上),把伸出来的拉伸回去(此时应是拉伸Y方向到0)。

楼主:
Re: AutoCAD问题请教

多谢各位了

网友(2009-11-04):
明白了!还要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