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无心磨床---[请教]

楼主(2007-07-09):
想请教一下 远思大侠:

我公司想购买一台无心磨床,不懂怎么选,能否给点意见?

另外,我今天给你发了一封邮件,说的也是这个问题,你方便尽快回复我吗?

谢谢!

网友:
Re: 无心磨床的购买

你需要加工什么样的产品呢?有什么精度要求?按照你的要求我才能提供参考意见

楼主:
Re: 购买无心磨床---[请教]芭

我们生产的主要是冲压模的配件,一般是冲头,圆度、直线度、公差在0.005MM以内,最小的1MM,最大的30MM左右,长度不会超过去150MM,一般生产这种产品的工厂买的无心磨在5-12万,但我是生手,所以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Re: 购买无心磨床---[请教]芭

你需要的磨床多售后服务,有没有什么要求呢?还有就是加工速度等等
像你所说的工件是做通过磨还是停止磨(切入磨)呢?  有没有工件图纸

楼主:

想要售后服务好的,公司有信誉的,因为我们不太懂修!加工速度没有太大要求,因为我们的产品批量不太!工件的话,我想应该是通过磨吧,因为停止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以加工什么样的工件外形?工件图已附上,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

远思,怎么不回我了呀?

网友:

你的图纸我已经看了,我已经回复到你的信箱里面了。如果没有收到 一会我再传一 次给你。

网友:

公开一点吧!!!!

我也想知道点.

网友:

远思的风格很不值得赞同,太闭塞了,不大方。怎么好像在做什么交易呢。

网友:

我所在的公司也是制造磨床的,我不可能在论坛上去谈论谁家的好与不好,也许我所发的一些帖子我的同事或者领导也能看到。所以在讨论一些话题的时候只能通过油箱或者别的方式在讨论,讨论磨床磨削技术我可以毫无保留的在论坛上讨论,请楼上的两位兄弟谅解

网友:

我们在讨论磨床的性能,怎么楼上打上广告了呢?

网友:

远思,每次上这个论坛都可以看到你的头像,论坛忠实的网友~

网友:

很帅,鉴定完毕

网友(2007-09-08):

按照1楼所说的,应该是通过式的,无心磨床根据型号以及最大磨削直径不同,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他们已经买好了  买的明鑫的 1040  他们是做模具的 加工的是 切入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