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我的旋转编码器计算长度不准确

楼主(2007-07-09):
最近在公司开发一款计算木料长度的机器,我开始使用了编码器来计算可是误差太大,后来选择米轮来计算木料的长度,可是误差还是相差到了50MM.

后来无意中经过朋友介绍,  看到一台日本的同样机械.下面是我照下来的编码器.可惜上面的标牌已经没有了,请教各外大侠见过这种编码器吗?

网友:

看看误差产生的原因是哪方面的?与各个环节都有很大关系

楼主:

这是我的装配图,请多多指教

楼主:

编码器照片

网友:

从LZ你的贴图上看,我也只看了个大概,我复述一下,LZ先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图下面是木料的皮带输送装置,编码器放的位置在这里
图上面是一个压料装置,当编码器测到指定值的时候,这个装置就下压使木料放准,同时输送装置停下
不知道我看的图有没有理解对啊?

PS:
从图上看,这编码器已经算是比较时间长的一种了

如果每次误差都是一样的话,那么你只需要把编码器的值再调小50MM就行了.

如果误差每次都不定,那么步聚如下:
1.看编码器的设定有无正常
2.如果是带通讯的话,那么每次的通讯输送值是否每次都有变化
3.看是否是由于某种干扰产生的.如果通讯线距离过长,则需要加中继装置

网友:

有些编码器转动时速度要均匀,动力传递要平稳,不能反向转动,不然就不准确了(1圈)。(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我这有台鬼子(内密控)的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网友:

你的工艺条件和要求是怎样的,假设测量工件长度范围为10米、工件运行速度为80米/分、测量精度为±1mm,则选用普通的增量式、1024脉冲/转的编码器就可以了,不必用与日本机器上完全相同的。
精度不够主要与测量辊的大小、是否与工件同步动作、编码器工作是否正常、输出信号读取方法是否正确有关,最后再检查是否有信号干扰问题。
为避免你为查原型号而多走弯路,提供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最近一直都在忙,没时间来,
各位大侠所讲的其实我们都有试过,效果不是很完美.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步进。。用伺服试下。。。伺服有检测功能就可以到位了。

网友(2007-08-14):

LZ说的是否刨板机呢,就是一根木材作径向的刨切。

楼主:

不是刨板的,不过属于这一类的

楼主:

伺服太贵了,相对与机器成本太高了

网友(2007-10-15):
呵呵,如果是步进的话,那么也不能要求太多的了~~~~

网友(2008-12-11):
编码器虽有误差,但不可能有楼主说的那么厉害,一定是别的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编码器丢步的问题?如果是高速的话,编码的响应有问题,会产生丢步。

米轮和木料是否通过纯滚动来计算木料通过的长度如是,会不会产生两者之间的滑动影响计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