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钢的具体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7-07-09):
我现在遇到了具体问题,想用锋钢和普通的235焊接在一块,不知道焊接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焊接的效果不咋样,用铜焊可以,用在哪里?要求高吗?

楼主:

轧钢设备上的一块导板,要求不高.就是想把易磨损的一小部分换成锋钢。备件还没做好,不知道铜焊焊接效果如何。

网友:

工具钢的总称:T10、T8..........

网友:

是20号钢

网友:

铜焊没有什么问题,刀具上硬质合金刀头焊接就是用铜焊.

网友(2007-08-15):

锋钢既工具钢,可用铜焊与Q235焊接.

网友:

铜焊比较好

网友:

锋钢应该是风钢,很早以前的机械工人管碳素工具钢叫水钢,因为需要在水中淬火,管合金工具钢叫油钢,是需要在油中淬火,有了高速工具钢以后,由于它可以加热后在空气中冷却就可以变硬,于是就叫风钢了。大的钻头的头部与柄部的焊接,采用的是摩擦焊,一般单件焊接可以用铜焊。

网友:

锋钢我印象中应该是6542,肯定是一种高速钢

网友:

一般通称的高速钢是W18Cr4V钨18铬4钒。

网友A:

锋钢:因锋利
风钢:因可在风中(空气中)淬火
又称白钢——颜色是白色(机械加工常用刀具即是,工人常这样称呼)
学名:高速钢。最主要牌号是W18Cr4V——高碳高合金工具钢,最大特点是红硬性高,淬透性好。
与Q235焊接在一起,一般采用机械加工中刀头与刀杆的焊接方法:铜焊;也有用银焊的,看受力情况和零件的结构情况。

网友:

就是高速钢,既高合金工具钢,楼主的情况一般用铜焊,不过楼主既然用一小部分,那为什么不用硬质合金来做耐磨材料

网友(2008-01-28):
锋钢就是高速钢,不知道记得对不对

网友:
锋钢肯定是高速钢,可用铜钎焊,氧乙炔火焰加热,随便找个焊工就解决了,注意焊接温度和焊后缓冷,不然会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锋钢:因锋利
风钢:因可在风中(空气中)淬火
又称白钢——颜色是白色(机械加工常用刀具即是,工人常这样称呼)
学名:高速钢。最主要牌号是W18Cr4V——高碳高合金工具钢,最大特点是红硬性高,淬透性好。
与Q ...

完全,正确。

网友(2008-07-07):
锋钢就是高速钢

锋钢含有Cu,Ni,Fe等三种主要成分,高速钢 也叫白钢、锋钢、 风钢 ,这是因为刀具出厂时,四边磨得光亮而洁白,所以把它称为白钢,高速钢 容易磨 得锋利因而称“锋钢”,又因为在热处理时,在空气中冷却 也能淬到一定 的硬度,因此又 叫它风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