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管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7-07-09):
本人在空调厂做副总,总管生产和技术,现发现焊接人员焊出来的焊口老长一段黑痕,另外还漏气,请各位提供使用方法或用的材料。

$ N: P F' |) c" }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用钎焊,用银焊条

网友:

主要是助焊剂要好。温度要到位,加助焊剂要及时

楼主:

用什么样的助焊剂?型号?什么时间加好呢?

网友:

紫铜和紫铜焊吗?
铜管可以用焊圈做焊料,一般不需要银焊

网友:

空调一般运用紫铜管,表面清洗干净,量少直接采用铜焊。可能焊工水平问题,我们润滑油冷却器压力达到8公斤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