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鞋扣是哪种合金和工艺?---[请教]

楼主(2007-07-09):
请问各位合金鞋扣是用那种合金做的还有是用那种工艺生产的???

网友:

鞋扣,皮带扣,箱包标牌及锁件多为锌合金压铸产品.也有铝合金和铜合金的,相对少点!

楼主:

谢谢大侠!!!敢问大侠可否详细点介绍一下制作工艺???
例如下图鞋扣:

网友:

大致是这样的:三维设计,雕刻手版<铜工>,制作压铸模具,压铸产品  然后去坯锋<毛刺>,打砂,抛光,电镀,镶钻,喷油<扫油>,烘干.......

楼主:

哦。请问你是做这行的吗?

网友:

不是,只是熟悉这个行业而已.

网友:

锌合金压铸产品

楼主:

请问现在锌合金产品是什么价位???

楼主:

我的QQ号是:312003758
邮箱是:03008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