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用什么砂轮和用磨削液研磨,调整轮速度快还是慢好?

楼主(2007-07-09):
公司要磨铝材,我门用的是黑C的砂轮,磨削液用的活水,结果磨出来效果不理想,请问那位高手有更好办法。小弟在这先谢拉。

网友:
Re: 铝材用什么砂轮和用什么磨削液研磨,调整轮速度快还是慢好?

工件多大的工件,规格报下,最好有图纸。 磨铝材最好的磨削液是柴油。

楼主:
Re: 铝材用什么砂轮和用什么磨削液研磨,调整轮速度快还是慢好?

工件直径23内部是通孔,工件长130,间隔型5条均匀的环槽,槽之间与内孔相通。因为是其他公司加工,他门粗磨用国产机研磨,然后黑化后我门用台湾机磨,圆度不稳定,好的在1。2UM差的5UM是否是国产机磨的太差,台湾机磨3丝,修不过来,请教远思大侠?

网友:
Re: 铝材用什么砂轮和用什么磨削液研磨,调整轮速度快还是慢好?

     我不赞同用柴油,柴油是燃料,虽然它有一定的冷却性和润滑性,但柴油是属于易燃性的,而且易挥发,气味不好受。
   有切削液是专门为铝材配的,不知道搂主在哪里,我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楼主:

再请教下,黑C和绿碳磨铝那种砂轮好?

楼主:
Re: 铝材用什么砂轮和用什么磨削液研磨,调整轮速度快还是慢好?

我在广州,资料发上来,大家探讨下先!

网友:

砂轮这块我不懂
我现在是从事切削液相关的工作

网友:

加工铝材最好的磨削液就是柴油或者煤油,因为柴油的去污能力很强,可以把粘在砂轮上的磨削颗粒冲洗干净。  其他的磨削产品虽然可以代替,但是加工的光洁度效果,不够理想。
砂轮要看你的工件是  铝合金  还是 铝。  铝合金 用C60KV的砂轮或者更细的 但是一定要 C 材质的  铝也可以用这种    导轮速度30-60之间  看磨削量
另外  我以前发过个帖子是  磨削液的选择  你可以参考下  http://bbs.cmiw.cn/forums/155503/ShowPost.aspx

楼主:

谢谢你拉远思大大,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有你的帮助我的工作更好做拉!

网友(2009-06-15):
铝合金砂轮---13523489941

铝合金磨削砂轮的选择使用黑碳而不可以使用绿碳。
硬度软些。粒度粗些满足粗糙度的情况下。气孔大些。
磨削液当然使用专用的铝合金磨削液最好了。但是如果条件不充分使用远思说的煤油效果还可以。但是就是容易挥发。更重要的有气味。这些需要权衡一下。
我是做砂轮的。如果有砂轮方面的选择、砂轮修整方面的问题可以相互探讨!
张国耀:13523489941
QQ:378799864
邮箱兼MSN:guoyaozhang@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