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压用内六角螺栓是黑色的?---[请教]

楼主(2007-07-09):
碳钢螺栓是银白色的,为什么液压用内六角螺栓是黑色的,是不是经过什么特别处理的?

网友:

顶一下
内六角螺栓扳手空间小,35#调质+发黑

网友:

液压用螺栓一般强度要求都比较高,需要热处理,那个黑颜色是热处理留下来的.

非标液压设备/液压试验设备 0516-821891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用螺栓一般强度要求都比较高,需要热处理,那个黑颜色是热处理留下来的.

非标液压设备/液压试验设备 0516-82189161

关键我就是想知道用什么热处理,液压用螺栓会发黑,好象经过热处理的标准件都会发黑

网友:

通常使用的内六角螺栓强度等级都比较高(8.8及以上),采用碳钢材质经“发蓝”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使用的内六角螺栓强度等级都比较高(8.8及以上),采用碳钢材质经“发蓝”处理。

! f1 K G" O8 `

什么是“发蓝”处理?不是热处理吗?

网友:

楼主该好好把大学的书本找出来看看了,这都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了,还有不是所有的零件热处理后都发黑,楼主所见的白色BOLT应该是镀锌的,强度不够大,精度等级也比较低,一般用于装饰部分的安装加固,黑螺丝也分几个等级,8。8级,12。9级等。不同级别螺丝强度及应该场合是不一样的,大材小用允许,小材大用就要出事了。还有不锈钢螺丝也是接近白色的,但其表面较亮,微发黄,有些像无电解镀Ni的颜色,不同材质不同要求,有201的,有304的都不一样,价格也不同。对楼主一句,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把基本功练好,还是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该好好把大学的书本找出来看看了,这都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了,还有不是所有的零件热处理后都发黑,楼主所见的白色BOLT应该是镀锌的,强度不够大,精度等级也比较低,一般用于装饰部分的安装加固,黑螺丝也分几个等级,8。8级,12。9级等。不同级别螺丝强度及应该场合是不一样的,大材小用允许,小材大用就要出事了。还有不锈钢螺丝也是接近白色的,但其表面较亮,微发黄,有些像无电解镀Ni的颜色,不同材质不同要求,有201的,有304的都不一样,价格也不同。对楼主一句,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把基本功练好,还是多看看书吧!

" x2 h2 x e8 i o% |

谢谢您的提醒,我是做机械三维造型设计的,对一些机械工程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以前大学学的知识一直没用过,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应该加强一些基础知识的学习了,我的QQ是626410815,邮箱是01514218@163.com.您的联系方式是什么?以便向你请教

网友:

楼主该好好把大学的书本找出来看看了,这都是最最基本的问题了,还有不是所有的零件热处理后都发黑,楼主所见的白色BOLT应该是镀锌的,强度不够大,精度等级也比较低,一般用于装饰部分的安装加固,黑螺丝也分几个等级,8。8级,12。9级等。不同级别螺丝强度及应该场合是不一样的,大材小用允许,小材大用就要出事了。还有不锈钢螺丝也是接近白色的,但其表面较亮,微发黄,有些像无电解镀Ni的颜色,不同材质不同要求,有201的,有304的都不一样,价格也不同。对楼主一句,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把基本功练好,还是多看看书吧!
你说的很对,黑色是发蓝处理,是表面处理.热处理如调质,淬火等是热处理,

网友(2008-11-09):
液压用的是高强度螺栓,是经过热处理的,黑色是发兰的结果,就是将工件放入强氧化剂中,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又叫发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我是做机械三维造型设计的,对一些机械工程材料和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以前大学学的知识一直没用过,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我应该加强一些基础知识的学习了,我的QQ是62 ...

我们的境遇差不多...太悲剧了......

网友(2009-08-20):
三维造型好象就是画模型吧,估计塑料行业用的比较多,我以前也差点入了这一行,我就是来这论坛充电的

网友:
谢谢,发黑的效果如何验证呀,我曾收到民企发黑的零件,发黑层极容易掉落。

网友(2010-05-02):
多谢各位大侠,受教了

网友:
一个是表面处理 一个是热处理不要混淆

网友:
不错  我也学习了不少  感谢楼上几位的精彩讲解

网友(2010-08-05):
工件表面一般都要处理一样,以免生锈哦

网友(2010-09-28):
镀锌的也有8.8级的!!!!!!!!!!!!!!!

网友B:
通常使用的内六角螺栓强度等级都比较高(8.8及以上),采用碳钢材质经“发蓝”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能否再详细的解释一些,期待ing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表面处理,和增加强度没有太大关系。热处理是为了改变材料内部的结构达到提高强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