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和滚针轴承的区别在哪?

楼主(2007-07-09):
圆柱滚子轴承和滚针轴承的区别在哪?

特别是外型,如果滚子和滚针直径差不多的话,圆柱滚子轴承和有内圈滚针轴承好象不好辨认呢

网友:

#  从形状上看,滚针和滚柱区别的标准有两种:第一就是比例2.5为分界点。 第二种标准是以比例4为标准。

#  从受力的角度来讲,滚针完全不承受轴向力(滚针的端面是不磨的,如果和挡肩接触,则摩擦非常大),而滚柱,如果滚道带挡肩的话是可以承受一定轴向力的,当然不能太大,原则是不超过径向力的1/10。

#  从应用上看,滚针主要应用于空间受限制的场合,所以汽车,摩托车,纺机上应用广泛。而且滚针的内圈是选配的,说白了就是如果轴的硬度,粗糙度等符合要求的,可以不配内圈(空间本来就有限),但是如果轴的加工程度比较低,或者比较软,则需要另配内圈作为滚道。

而滚柱常用于支撑轴的浮动端,以吸收轴的膨胀量。扎机上四列滚柱用的较多,主要是滚柱承载力非常大。

#  滚针的结构和应用非常灵活,变化非常多。没有内圈滚针很常见,但没有外圈也很常见,甚至没有保持架。当然外圈也可以有不同变化。可以是实体圈(机加工的),也可以冲压圈。如今在发动机曲轴上的趋势是用散针代替轴瓦(可以减小摩擦---〉省油),又如在汽车转向管柱上应用广泛的零游隙滚针,结构就更加特殊。

#  滚柱的推力轴承很少见(至少我没见过),但是滚针的推力轴承应用极为广泛,比如自动变速箱里有大量应用,又比如空压机等等。

放眼世界,滚针还是INA做的最强,其次是Torrington(现在属于TIMKEN),值得一提的是Torrington发明了推力片,并将滚针推力轴承发扬广大。(简单提示:滚针是直的,但是推力轴承是圆周运动,所以滚针推力轴承必定有很大滑动摩擦存在,在限制的空间里,如何设计滚针推力轴承来减少摩擦就显得非常有技术含量)

总之,滚针和滚柱绝对不只是尺寸上的区别。

0 j. q T1 L) y8 l. S

(本人对于滚柱接触比较少,所以滚柱部分仅供参考)

网友:

楼上的强悍啊,学习了。

网友(2010-03-31):
学习了,很受用啊!

网友:
谢谢啊,又学习了啊!

网友:
2楼的朋友太强悍了,学习学习

网友:
有学习了,看完顶贴!!

网友:
外型上,滚子的长径比不同

网友:
二楼解释很清楚啊~不知楼主看了没~

网友(2010-05-12):
长度与直径的比值区分

网友:
从轴承的代号上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2010-07-24):
回复 网友A:

平面推力滚子的话,也有,比如K811, K812, K893, K894。 前面两种的是单列滚子,K893和K894是双列滚子,这些都是推力轴承,INA的代号,你可以翻下目录,如果需要,可以找我要。邮箱和MSN:south1987east@gmail.com

网友(2014-05-15):
好清楚的二楼!!

网友(2018-04-13):
主要是从型号和外形区分

网友(2020-06-10):
长径比是指滚子直径长度比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