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F的轴承,图示问题是怎么出来的?---[请教]

楼主(2007-07-09):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大家看看下面的附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图上是SKF的轴承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个人认为是,轴承的材质有问题。应该是以前就有的问题。 如果是磨损的话,也不应该是这种现象。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我在加工中也遇到过这个现象,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压在有酸液的地方就是材质有问题.如果手摸上去有凹凸感则可以肯定是材质问题.

楼主: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这是没有用过的新轴承,在仓库里放了两年,一共有四个,打开之后全是这样的问题,难道真的是SKF的质量问题吗?
和环境是不是 也有一定的关系?SKF属大公司出厂前不存在这样的愚蠢问题!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有点像粘着磨损,也可能是热处理没做好。

楼主: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老外说是因为天气原因,而且包装不是太严密,潮气造成的。
四个轴承同时出现这样的问题,几率太小,我还是迟疑轴承本身有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别的看法?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主要是因为材质不均匀,然后锈蚀就造成这个现象,SKF不错了,你都放了两年了.我原先在单位的时候就两月都会有这个现象(.我们原先做刀柄)

楼主: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谢谢孤子,我也是认为两个方面都有问题,但是深浅程度有所区别!我认为包装是最大的问题!才智不均匀,百分之八十的轴承大大小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如果密封包装不好出现锈蚀的的几率也是相当大的!

楼主: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轴承钢株的和内环外壁的接触面 同时存在,不得不使人怀疑!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和他的防锈用品有关系,壳牌防锈产品的提供的最长防锈时间是12个月.不知道当初skf用的是那家的防锈产品.

楼主: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是埃瑟的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是不是埃索?ESSO.但国外产品性能不会相差太大,埃索手册上没有注明防锈时间.壳牌注明了的,美孚也是12个月.

网友:
Re: 这种问题是怎么出来的?

想起社区里一篇讨论不锈钢生锈的帖子中提到,不锈钢受潮后若不去掉外面的包装,则因水分子作用会出现锈蚀,会否是这种原因?

网友:

应该是14楼所说的原因!

网友:

11楼的兄弟讲的是有道理的,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我看不是材料的问题,主要是你们放置的时间太长,而中间又没有进行更换防锈油等维护、保养处理。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LZ可以观察一下:是锈斑还是热处理后的磨削预留量不够造成的,如果是前者,打磨打磨上线照用,轧机轴承都没事,如果是后者,喊厂家来看看.
造成锈斑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可以检查一下存储环境.
是人都会犯错误,国际的顶端品牌也是如此.SKF也是如此,我还见过比这更玄的,有SKF,有FAG,有TIMKEN.NSK--等就不用说了.
不要迷信老外,相信自己所学的.

网友:

我觉得是质量问题,除非本轴承存放10年8年的,有包装保护,湿气腐蚀应该各个部位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楼上说得有道理,如果锈蚀的话应该是各个部位都差不多的
不过应该仔细检查一下所处环境

网友:

个人经验,一般图示的地方锈蚀最容易发生,轴承不可能各个部位都差不多的生锈,如果那样,轴承真的很烂了,

网友:

有条件的话最好做一下UT,看一下有没有内部缺陷,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是材质问题了

楼主:

轴承看到的东西有凹陷,好像是锈蚀。
从其它地方调过来的轴承存放时间也是差不多,也是同样的问题!感谢大家!

网友:

呵呵,我可以肯定地说是轴承材料的问题,钢材在冶炼时有杂质,劣质钢材。呵呵,SKF大公司也会有陷阱的哦

网友:

我估计不是SKF 的产品.他这个滚子的粗糙度太厉害了.你看最靠边的这个滚子好象还有过磨.

网友(点评):
轴承真真假假难辨。前天刚看了德国进口的机器,装的是SKF轴承,倒圆角圆滑而且光洁,和楼主图片好像有点差别

网友(2007-09-27):
肯定是材质问题,我是搞轴承的

网友(2011-11-24):
我认为应该是材质的问题,SKF也不是神,何况还用可能是高仿品。

网友(2013-02-03):
劣质返修产品

网友(2013-05-23):
腐蚀了呗。都是坑吧

网友:
储存环境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进水了,锈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