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编程,手工编还是电脑编?---[请教]

楼主(2007-07-09):
单位刚来了一台法那克的加工中心,以前我从没接触过数控,现在从零开始学,调试的人说以后产品要用Mastercan或UG编程,但我朋友说做产品只要手工编

下就行了,不用电脑编的。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一般做产品到底是手工编还是电脑编啊,电脑编的话要学CAD和Mastercamt,SW,UG之类的编程软件吗?

网友:

手工编,电脑编都可以,电脑编学CAM就可以用了,不过你学多点也没有关系!~~

楼主:

我知道都可以,我只是想问在具体工作中是手工编还是电脑编的多,特别是在做产品时。我朋友说电脑编程只是在加工模具时才会用到,做产品时不用那么精确。我没实践过,所以请各位指点下。:)

楼主:

另现在的产品电脑和手工都把程序编出来了,但电脑的程序比手工编的长一倍还多,坐标也是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的,手工编就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我们的产品是跑量的,能节省一秒也是好的。我想请问电脑的是不是比手工的在时间效率是差很多吗?想请老师傅指点下:)

网友:

要看你加工的什么产品,简单就用的手编,3D的当然 是用电脑编了,要求效率高可以优化程序.

网友:

一个小时内能编出来的就用手编。编不出来就用电脑。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

手编和电脑编就看你的产品的形状结构来选择的.

网友:

两样都行,如果车间干活如果要是大批量并且加工曲面较为复杂的话,可以用电脑编,但是手工的最好要会!因为不可能来个活,简单的程序都不会,那就比较尴尬了!

网友:

3轴以下的是手动方便点
3---5轴用MASTERCAM来处理好,且不容易出错(大家要重视仿真的作用)
现在最新版本的MASTERCAM X CR2的
好象还没有中文版本的
但是经过我几个月的分析,感觉它比9.1的要好的多,而且操作更加人性化哦
但是在复杂曲面计算这块还是有点不够快
呵呵,当然我用的是双核处理器来做2者的对比的
发现X2的比9.1的CPU低很多.死机现象未出现.
我们这里给东风维修汽车模具都是用的MASTERCAM

UG的我还没有具体在加工上有多大的分析,希望使用的人都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我们一直用UG 做复杂的模型,做3-5轴的程序非常参数化,非常的强,做加工方面是不错的软件.

网友:

加工中心电脑编程一般用于复杂的零件,比如模具,在加工此类零件时需要计算大量的刀路,生成的加工程序也比较大。干产品件的,主要是加工孔,用手工编程就可以了,如果用电脑编程的话,更麻烦,先要画产品图。

网友:

零件简单的话用手编,就是数据处理不花太长时间时。
如果计算点很困难就用软件了,最简单用MASTERCAM。
好多是软件编完再根据机床不同修改,还有在加工过程中也要适当修改程序根据加工情况。

网友:

再罗嗦点说,就是你的工序图纸上可以很容易算出的,就可以手工编。
其实软件就是帮你省了计算的过程。节约时间

网友:

楼主,手编和电脑编,你还要看两者的工艺性哪个好,还有加工时间。

网友(2007-09-16):

我用Cimatron 的  这个是最多的
我用了6年了

网友:

是不是几乎所有的数控机床(数控车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等)都可以用电脑编程,再导入机床中去呀?

网友:
就看你加工的是什么零件了,就象楼上所说,简单的用手工就可以了,复杂的就不好说了,要借助必要的软件.例如:mastercam

网友:
两维加工用手工编程,三维用电脑编程,如果宏程序用的好,一些简单的曲面也可以手工编程。

网友:
形状简单的用手工复杂的用电脑,建议你学会用电脑编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
关键看做什么产品了,如果做模的话当然用电脑了,如果只是一些简单的平面加工,最好还是用手编,更快更好,因为用电脑编还得画图,设置很多参数,还得搞后处理,传输,比较麻烦

网友:
.....视情况而定,呵呵

网友:
看了前面那么多同志都说得很好了。偶就只是露个脸算了。

网友(2008-03-21):
如何应用GibbsCAM提高数控车床(包含车铣复合)的效率

技术问题和效率问题
在如今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情况下,企业迫切的需要用提高技术和效率争取生存和打败对手。

二轴数控车床和车铣复合用户目前的情况:
        目前大多为手动编程,通常由车床师傅或者主管负责编程和调机,一个师傅或者主管通常可以负责多台设备,

从手动编程迁移到电脑编程的可能:
1.        GibbsCAM为多国语言版本的数控编程软件,提供包括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在内的10多种语言的软件界面,并且它是针对车间的操作人员开发,贴近加工习惯,它是增强操作人员的能力,而不是减弱他。并且提供完善的软件培训服务,保证能学会能用上。 ~~~培训是员工最好的福利~~
2.        GibbsCAM提供的程序贴近手工编程的习惯,程序可以像手工编程一样使用循环Cycle(例如G71粗切循环、G70精切循环等等),可以选择性的产生子程序,让程序更简洁易懂。用户不用担心使用软件编制的程序过于冗长,操作人员看不懂。
3.        使用GibbsCAM编程可以利用到工程部已有的CAD图纸数据,GibbsCAM支持直接打开AutoCAD、ProE、UG、SolidWork、SolidEdge等等软件绘制的图纸,同时也可以打开DXF、IGES、STEP、Parasolid等等中性格式的文件。这样 就可以直接针对图档进行编程,更加高效。而手动编程的情况则是:必须由人工对工程图纸进行分析,每个尺寸、每个节点、每句话的编写程序,人工计算对人的要求就更高,而且同时出错的几率也增大了。GibbsCAM可以使技术人员从手工编程计算中解放出来,降低手工编程的劳动强度,更加自由高效的考虑加工方案。
4.       GibbsCAM软件编程可以解决公司最关心的效率问题:
手工编程中有一个既关键又繁琐的环节就是图形的数学处理,即通常要计算出加工轮廓的各基点或节点坐标。传统的计算方法就是建立数学方程式,解方程组,以求各关键点的坐标。这个过程对编程人员来说既耗时又容易出错,使用GibbsCAM软件编程可以直接利用CAD图纸数据,简单的可视化编程。
        手工编程的特点:耗费时间较长,容易出现错误,无法胜任复杂形状零件的编程。据国外资料统计,当采用手工编程时,一段程序的编写时间与其在机床上运行加工的实际时间之比,平均约为30:1,而数控机床不能开动的原因中有20%~30%是由于加工程序编制困难,编程时间较长。数控车床手动编程常遇见的困难有,例如:曲线(非圆轮廓)的加工、基于毛坯的残留加工和车铣复合的加工(特别是在车铣复合一体机中的铣加工)。使用GibbsCAM软件则可以完全解决此问题,它是基于图形的编程,只需要简单的选取图形和加工工艺,就可以自动生成高效的刀具路径。
        安排机器的问题:通常在手动编程的情况下,如果在一台设备上编写的程序需要迁移到另一台设备上时,由于机床的控制系统可能不相同,它们可以接受的程序格式也不相同,那么就可能需要重新编写程序。而如果采用GibbsCAM编写程序,那么程序无需重新编写,GibbsCAM可以针对不同的机器品牌和控制器类型设定后处理器,只要选择相应的后处理器,就可以方便的输出符合该机床要求的程序代码。
        编程效率:GibbsCAM软件提供切削材料库,可以针对不同的切削材料、刀具材料和加工方法,提供建议的切削转速、进给量和进给速度,使编程更加简单易用。
        GibbsCAM支持模板功能,模板功能可以应用在类似一系列产品中。某些产品使用的工艺和刀具等等大都相同,那么GibbsCAM支持将这些工艺信息通过模板形式保存,如果有类似的产品只需要套用模板便可以很快的编写好程序。模板的应用,可以将公司中师傅好的经验继承下来。
        自动产生工艺清单:在GibbsCAM可以对编好的加工程序自动产生工艺清单、刀具清单等,省去手工填写的繁琐。
       GibbsCAM的软件
5.        提高企业的机床设备利用率,充分发挥机床能力,从而扩展了公司的业务能力。

       客户产品模式的分析
客户公司有可能为自有产品加工或者外接订单加工情况。
自有产品加工的特点通常为产品模式比较相同,但是有相似的多款或者多系列的产品。对于这种客户,使用GibbsCAM软件编程的优点可以主要侧重于工艺经验在电脑编程中的积累(可以利用软件在模板应用的功能)和电脑化管理的优势上。
外接订单加工的特点是产品的模式变化非常大,对于公司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由于每种产品的变化大,那么势必要求生产技术人员能够有足够强的技术能力、强的时间管理和效率,来进行工艺安排、程序编制和调机。那么GibbsCAM软件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适应变化多端的产品,在编制程序方面更加的灵活和高效(可以编写人工无法完成的程序,离线编程不占用机床时间,编程效率更高,通常可以提高编程人员1~2倍的效率)。
产品可能有样件生产和批量生产两种情况,批量生产又有小批量、中批量和大批量多种情况。
样件生产要求通常是周期短,对于调机的时间和效率要求高。主要矛盾为如何可以最快的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样件给客户。而使用GibbsCAM软件编程的效率更加迅速,可以在电脑中对加工过程进行模拟,提高试加工的成功率,节约编程时间和调机时间就使更快的提供样件成为可能。而且GibbsCAM的时间预测功能更是方便为市场部门提供更加准确的报价基准。
批量生产的矛盾主要是如何科学的优化程序,能够更快更好的加工。GibbsCAM软件视图化的操作,并且可以在电脑中模拟切削过程,更加方便编程
人员检查程序的科学性,可以非常灵活的改变工艺和工序安排,使工艺更加合理。而且GibbsCAM独有的剩余材料切削的功能,可以对毛坯加工的全过程进行跟踪,避免产生空切削,使工艺更加高效。

网友:
模具,复杂曲面,小批量或单件用电脑编。
简单形状,或大批量,或长年生产的用手工编。
长年生产的手工编的可以不断的细化,甚至细化到每一步的切削速度,切削用量。仔细斟酌可以提高很大的效率。

网友:
我学过UG,感觉就是复杂的用UG编,手工编容易出错,简单的就用手工编,

网友:
能多学点东西还是多学点东西!

网友:
我觉得,首先:节省时间—方便为主。在就是你的个人能力了。
  如果有些工件,你在软件上无法造型,后处理。
  还那来的手工编  软件编呢????

网友:
一般能上加工中心   活都比较复杂   所以用电脑软件编程

网友:
批量小产品,手编就行了
如果模具模型,复杂曲面等等,肯定需要电脑编程

网友(2008-07-28):
现在手工编仅限于一些简单的零件。

网友:
手工只能编简单零件,复杂的只能用软件来编,那些复杂曲面你用手工编试试?

网友:
如果你加工步骤多 形状复杂的东西。最好还是用软件编好 调试过再到机器上实际加工调试 。这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操作加工中心的经验了。一般用软件编好后加工过程中参数还是要修改的。有的厂家加工中心就打些位置度要求高的孔 打孔数量也不是很多。就直接在机器上编也很快。

网友(2008-09-07):
最好用手工编辑,这样的话可以很快提高自己的水平

网友(2008-12-30):

还是手变更好,电脑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程序.

网友:
学习来啊看来高手不少啊

网友(2009-02-07):
求山东省数控中级工考试题库

求山东省数控中级工考试题库

网友(2009-03-25):
用电脑编。

网友:
有曲面的就要电脑了,一般还是手动,不然软件编程会产生好多不必要的,浪费时间,

网友:
我也请教一下,pro/e上的造型可以用于数控编成吗?

网友:
学好手工编程是学自动编程的基础,有了手工编程的基础,你再学自动编程的时候就更加容易理解了,这样你才能真正很好地掌握与控制刀路!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
楼主没有接触过数控,要走的路还很长,建议还是先学手工编程吧。

网友:
做产品,应该是电脑辅助手动编程吧

网友:
我也请教一下,pro/e上的造型可以用于数控编成吗?
引用 网友A:

PROE本身也有编程呀,那当然可以了

网友:
手编、电脑编程各有各的好处,
简单的程序、宏程序可手工编程;
如果是复杂的曲线、曲面加工、或者计算量很大的程序 就得依靠软件编程;

网友:
如果手工编程那么有效的话,那还有CAM软件的市场。

网友:
我也觉得UG用起来很不错 但是每个软件都有它的优缺点 我用UG是觉得比较顺手一些

网友:
楼主从未接触过数控,完全没有基础,应该手编学起。否则,即使编出来你也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