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次元测量同轴度、位置度和同心度?---[请教]

楼主(2007-07-10):
如何用三次元测量  同轴度, 位置度,同心度   ,为何不能直接用三次元进行测量,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当然可以直接用三次元直接测量了

楼主:

请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

你没有经过培训吗?应用软件里应该有同轴度(同心度)、位置度的计算菜单的,这是最基本的应用。你只要对同轴度(同心度)、位置度的概念清楚,测量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评定同轴度(同心度)的时候需要结合实际使用来选择基准,而不能太教条,否则你的测量结果和实际会有很大差距。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还想请教一下,又关位置度和轮廓度的测量方法,我们这里测量位置度是先测到坐标,然后根据坐标值进行手动计算的,不知道用三次元如何测量?轮廓度根本就不会测,请各位高手给与指教。
     另外i,那问兄弟有三次元方面的资料,发给兄弟一份,chinazfs@163.com  谢谢!!!

网友:

关于三坐标方面的资料社区里面有;轮廓度的测量需要有CAD模型,将测量数据和CAD模型上的理论数据比较才能得到轮廓度,而位置度的测量,我需要看到图纸才能知道如何检测,而手动计算是很慢的,也说明你没有掌握三坐标的使用,多动一下脑,三坐标的应用除了要学会使用软件,关键是要形位误差测量方面的知识和机械加工工艺,这样才能充分利用三坐标的强大功能。当然,这需要过程和积累经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如果电脑里没有CAD模型,是不是就不能用三次元直接测量拉?用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测量,我用的是海克斯康的,希望高手给与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是,你的软件是Cad以上的才可以导入CAD模型的,当然可以向下兼容Pro的,没有图形导入功能一样可以测量。

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吧,建议再找供应商或者公司里面受训过的人来问下比较快。

或者再搜索下Pcdims的操作手册下载,到处都是的,先看下也有帮助。

网友:

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没有CAD 模型是不能直接测量轮廓度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实际测量数据用CAD 软件输入,然后再和CAD的数据进行比较,应该也可以计算出轮廓度。

网友:

测量同轴度,可以在被测的两个轴(孔)上测量两个直径,求出圆心两点,这两点作为一条轴;同样的方法求出另一条轴。两条轴在直径方向上的最大距离值即为同轴度。取两个截面时,一般取最边缘的截面。

测量位置度,应先测量基准,找出基准的位置,然后测量被测面或者孔,求出它对基准在坐标轴方向上的偏差,进而求出位置度。

求同心度和求同轴度一样,只是每个特征只要测量一个截面,求圆心,然后求出两个圆心的坐标差值,进而求出园度。

网友(2007-09-04):

到坐标测量软件界面里去找,评价EVALATE的菜单。肯定会找到。这是坐标测量软件最基本的。

网友:

测量同轴度,在被测的两个轴上,测量两个圆柱
两个圆柱的轴线距离值就是同轴度.

同心度也很好测的.测出两个元,两个圆心的差值,便是同心度.

网友:

三坐标测量同轴度时是要认真考虑其测量结果的,不然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的,要分析的要素很多,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试试测轴时的不同测量范围,再看看结果?

楼主:

13楼的请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

小弟你还是多在公司问你的师兄,师姐吧!我们知道咋测但讲起来麻烦!建议去买本关于形位公差测量的书!    CMM是不能直接测量轮廓度的.但其他形位公差我觉的较好测!在CMM"几何关系"里!我发个CMM使用说明给你!你可参考一下!(见你邮箱)

网友(2008-02-04):
看了大家的回复,基准怎么找呢?

网友(2008-09-20):
测量最基本的,一般图纸有标的!

网友:
应该是所有图纸都要标的,不标的就是对机加工人、测量人员不负责任的表现,说难听点叫不专业。该打屁股的

网友(2008-11-05):
同轴度测量求教

各位大侠,请问我的这个工件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
请问三次元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這是同心度。
先量測左側直徑56深圓孔的圓心(基準A)
再量測右側直徑102與128外圓的圓心
後比較左圓心與右圓心之差值。

网友:
n你的现说你用的是哪家的机器和软件,就我所知道的,老的软件是没有这些功能,但那是很早的版本了!新的一般都有得!
需要的话,可以到你的机器厂家要手册!在这网站里面也能找到的!

网友(2009-03-25):
学习了,非常感谢一剑飘红的解释

网友:
这些应该是三次元中最基本的测量功能

网友B(2011-06-28):
看到很多朋友说同心度测量都是算两个圆心的差值,应该怎么算?这样应该会有两个结果吧(两个轴方向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很多朋友说同心度测量都是算两个圆心的差值,应该怎么算?这样应该会有两个结果吧(两个轴方向的距离) ...

同心度 其實就是兩圓心的直線距離乘二

网友:
我们单位还没有三次元,看到能用三次元的达人很是羡慕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