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如何画弹簧?---[请教]

楼主(2007-07-10):
solidwork如何画弹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刚学的时候画过,很长时间不用了,记不清了。不复杂

网友:

先画一个圆,选曲线的螺旋线功能,设顶里面的参数.

网友:

画一螺旋线,和一钢丝直接大的圆,用扫描,然后切固定的长度。就可得到。

网友:

通过扫描这个命令来实现,先绘制个圆,这个圆是用来确定弹簧整体直径的,然后回至第二个圆,这个圆要与螺旋线起点相垂直,然后完成扫描任务,就可以了!不过我觉得画弹簧两端勾比较难,画了两回但是都不好看!不知道哪位大虾知道怎么画比较好、比较简单。借这个帖子问问啦!有点对不住搂住楼!借花献佛^_^

网友:

3楼的方法较快.

网友:

插入一个螺旋线,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画圆扫描

网友:

顶4,5楼
去年好象就是这摸教的

网友A(2007-08-09):

我来发个简单点的方法。
不用画螺旋线,直接扫描。如图:两个草图,一个作为轮廓,一个作为路径

网友:

直接画个圆桶就完事了。

弹簧没必要表示那么清楚。

当然了。如果是对于软件的学习.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弹簧有好几种,简单弹簧很好做

附件中是压缩弹簧,总共有三段路径,要分三次扫描,因为此种弹簧两端的压缩量不一样,所以在画螺旋线时要注意调整螺距参数。另外你还可以在两端切一刀就更形象了

还有就是拉伸弹簧,需要创建更多的参考平面和曲线路径,只要平面选的好,两边对称就一定可以画好的

网友:

弹簧能不能用SW做动画模拟

网友:

谢谢,我也学会了

网友:

我还不懂

网友:

拉伸弹簧两头的怎么画呢?

网友(2007-09-13):

这个的关键就是怎么画出那个3d的草图了,可以放样曲面》螺旋曲面》相交得到3d草图,然后扫描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弹簧了。

网友:
可以把那个头上的东西旋转90度

网友C(2010-01-18):
我这里有个文档,发个上来

网友(点评):
我CAO ,骗子!

网友:
建议用solidedge ,这个软件化弹簧很方便

网友(2010-03-03):
先画圆,然后利用螺旋线绘制

网友:
在这里想哪位师傅问一下,弹簧两端的螺距要变小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0-06-19):
两头的勾  不好哦画哦

网友:
学习下了。画弹簧扫描路径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让组合曲线的接头处圆滑过度。

网友:
弹簧没必要表示那么清楚。

当然了。如果是对于软件的学习.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我来发个简单点的方法。
不用画螺旋线,直接扫描。如图:两个草图,一个作为轮廓,一个作为路径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实在很有创意,值得学习啊。

网友:
弹簧如何动起来啊??????????????

网友:
我画了 总感觉跟自己想要的好像有点差别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有两种方法,一种可以做动画,另一种不能动。不知道你要哪种,当然,动画的哪种比较复杂。

网友:
想看看 国标弹簧随意画 那个插件

网友:
螺旋线,再组合曲线
也可直接使用变径螺旋线,最后扫描

网友(2010-08-18):
请问大家,锥形弹簧怎么画??

网友(2011-02-12):
真是痛苦万分啊~~~当前长度: 19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1-04-13):
两端的钩钩怎么画?

网友D:
一般有和3楼的画法,有点麻烦,试试这个插件

网友(2011-07-14):
求教啊 我也要画。。。。。

网友(2011-08-19):
弹簧是画出来了,但感觉不怎么好看,而且两端的端面和勾不平

网友:
求高手赐教啊,请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有和3楼的画法,有点麻烦,试试这个插件

请问插件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簧有好几种,简单弹簧很好做

附件中是压缩弹簧,总共有三段路径,要分三次扫描,因为此种弹簧两端的压 ...

能详细说明是怎么画的吗?新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个文档,发个上来

艹   坑爹的,什么垃圾东西,骗子

网友:
很简单就是利用了一个螺旋线的命令!只是要利用其中的变参数手动设置一下节距~

网友(2011-11-22):
受教了....学习学习ING

网友:
先画一个圆,选曲线的螺旋线功能,设顶里面的参数.

网友:
我刚学的时候画过,很长时间不用了,记不清了。不复杂

网友:
请教:两端的并圈怎么画。

网友(2012-07-31):
引用 网友B:
弹簧有好几种,简单弹簧很好做

附件中是压缩弹簧,总共有三段路径,要分三次扫描,因为此种弹簧两端的压 ...

能不能把弹簧中间的那两个圆 去掉 看着很不别扭 或者有没有跟好的方法来画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发个简单点的方法。
不用画螺旋线,直接扫描。如图:两个草图,一个作为轮廓,一个作为路径

我一直用扫描

网友:
用扫描,
还有一种可以压缩伸展的弹簧要用公式才行

网友(2013-06-12):
有做好的PART请上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