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升降台总是升不到预定位置---[求助]

楼主(2007-07-10):
各位大虾我这里有个小问题 不知道可否帮我想想办法 我厂有一个液压升降台,使用已经好几年了最近总是升不到预定位置,就是在负荷比较轻的时候是可以升

到预定为止的,但负荷比较重的时候则升不到 预定高度。系统很简单,一个液压泵,后面一个换向阀,后面一个节流阀,在后面是2个液压缸,利用自重复位

 Y; I% U1 x* p

的。各位大虾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哦

网友:

估计是泵不行了,容积效率很低了,换一个泵试试

网友:

油缸密封也该更换了吧,好几年的系统应该大修一下,把密封换一遍,元件检查一下.

非标液压设备/试验设备 0516-82189161

网友:

系统老化,要花钱拉,呵呵!

网友:

系统可能有问题,这里说一个油缸相关的因素,以前遇到过的。

油缸在最大行程时,内泄加剧。由于长期使用和不合理的侧向力,油缸在全行程的时候其内泄较大,特别是在荷载大的时候,内泄很大,以致油缸最终不能达到最大行程。

网友:

内泄较大.把密封换一遍,元件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机器缺钙了,补补就好了~~~~~,不行就换个泵~

网友:

内泄   密封不好   是在负载的时候不能正常工作的主要表现
不行换换液压缸的密封吧

网友:

估计是液压缸的密封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液压缸的内泄,,

网友:

1.检查内泄,更换元件

2。升降系统应该配有液压锁

网友(点评):
液压锁?这个不必那么复杂吧

网友(2007-08-23):

1:油缸内漏(仔细观察油缸是否有漏油,因为你是单动缸,很好看的 )2:油泵(不用更换就可以看得出,你就重负载,然后看你的压力能打到多少?了解一下新机能打多少?相比就出来了!)3:调压阀(液压零件)。

网友(2010-09-05):
油缸在最大行程时,内泄加剧。由于长期使用和不合理的侧向力,油缸在全行程的时候其内泄较大,特别是在荷载大的时候,内泄很大,以致油缸最终不能达到最大行程。

网友:
大家观点基本一致,先换密封试试

网友:
从油泵和油缸油封这2个方向去检修可能就行了

网友:
除了密封导致内泄以及油泵效率变低外
还有一点是否为机器长期使用后结构变形,导致升到最高时所需系统压力升高,从而有轻物可到头重物不可到头之现象

网友(2011-06-14):
泵,密封等元件老化!升不到预定高度说明压力不够了
试着看调调压力吧

网友:
定期查查吧,估计泵的原因比较大,遇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
一油缸内泄,二或是泵容积效率降低

网友:
首先检查是不是溢流了,调节压力阀,其次是油泵老化,压力达不到要求。再有油缸内泄的可能不大,如果内泄会漏雨的,看的出来。

网友:
恩 受教了。。。。。。。。。。。。

网友:
估计是液压缸的密封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液压缸的内泄,,

网友:
油液泄漏!

网友:
内泄漏引起的,检查更换系统的密封。尤其是液压缸的密封及磨损情况。; l  {- K5 U7 e3 |

网友:
严重同意五楼说法,油缸在全行程大负载时内泄很大,更换油缸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