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在板头伸缩方向有点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10):
我们产线穿板桌上的液压缸在板头伸缩方向有点问题

压力表上的压力会慢慢下降,但不会降到0,在活塞杆收回的过程会有伸出去一小段的情况,单向阀已经换了,问题还是存在。

系统就单向阀(可以控制的)、电磁阀、液压缸!位置不好,比较难拆,又不能停产线!

大侠们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内漏吗?

网友:
Re: 急!!大家看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在线等待)

请提供原理图才好分析,

非标液压设备/液压试验设备  0516-82189161

楼主:

补充一点,液压缸是横向放置的,稍微有点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