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理论依据,关于轴流风机---[图,请教]

楼主(2007-07-10):
图中风机为轴流风机
前提条件:外面套了一个排风导向管,工作时,风从下面进,从右侧排出
我们这里的师傅说 L≥2R 时才能保证风机的标准排风量,这种说法对吗?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提供下理论依据?
我觉得L是应该有个下限值的,因为L越小,意味着排风管上端面离出口越进,必定影响排风,但我不晓得怎样把握这个L值!
同时L又不能搞的太大,因为L越大成本越高,也越难看,并且显的笨重!

网友:

大虾:你的结构有点问题,一般风道转折有导流板,避免蜗旋,风道结构和高度有规范。按规范执行即可。

假如是想计算你图纸中的流动和阻力问题,首先要确定形状,边界条件、气流的速度等因素,风管太薄的要考虑扰动的影响,按空气动力学计算即可。

网友:

应用在什么场合?这样的结构合理吗?方管配圆轴流,这样安装有没有考虑负压回风的问题?为什么不用圆管配弯头呢?

楼主:

2楼的归隐大侠,结构上基本没什麽问题,上面的图我只画了外型图,实际内部有导流板的,祥见模型图,您指出“避免蜗旋,风道结构和高度有规范”,能否提供一份呢?
3楼的 苦读大侠,方管配圆轴流为何不可?小弟才毕业,见不多识不广,机械上有天方地圆一说,不知能否驳一下您的“方管配圆轴流问题”,呵呵! 就是考虑会有回风问题,影响风机风量,所以想知道L到底应该怎样取值。
至于形状、风阻等先假定刚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残酷的虫子大虾:有导流板就好,
抱歉,我这只有纸版的通风施工手册,好像网易的土木版有下载,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见你的方管有导流板,也没见你画出方圆通<天圆地方>才有这样的疑问  帮你做个连结找找http://www.fans-china.com/class.asp?lx=big&anid=20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L与R的关系
换种思维考虑,假如轴流风机装在厂房墙上用于通风,正好安装位置前有个平板式障碍物挡着,这个障碍物离风口多远不会影响排风?

网友(2009-04-25):
我也想了解一下通风机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