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是怎样架起来的?

楼主(2007-07-10):
1 W+ T K

吊车分两步分最上面的横的有驾驶室的那部分没什么可说得。你问的应该是吊车下面方型的支撑柱是怎么架的吧?支撑架中间是空的在吊车台和支撑架之间有一段活动支撑架套在柱子中间,要升高架子的化就用液压装置把驾驶室和吊塔往上升,然后在用钢架把支撑柱加长就好了
 P6 X) o
(1)吊车安装前准备工作 检查路基、轨道铺设是否符合要求,埋设地锚,根据立塔旋转搬起方向、塔身总高度等情况,决定地锚的位置。地锚分主地锚和辅助地锚。主地锚是塔身立起的关键,旋转搬起塔身的全部荷载由主地锚承担,而且在拆塔时,仍需要使用地锚,所以必须认真埋设,使其达到要求的承载力,并作好防腐处理。地锚轮的中心必须与轨距的中心相一致,以保证塔身搬起过程中,始终沿轨距中心面旋转,不产生偏心,使门架均衡受力。辅助地锚的作用是在塔身搬起时,随旋转随放松钢丝绳,此地锚是做为保险钢丝绳的锚定点,以防止塔身在旋转过程中,发生向相反方向倒塔的事故。
(2)吊车整体安装 按照说明书要求的程序,安装行走机构、门架与压铁.起重臂插在门架平台的支架轴上,按塔身卧倒组装尺寸搭好道木垛上,组装塔身、塔帽,使塔身架在道木垛上,其轴线大致与地面平行。
(3)穿绕钢丝绳 将卷扬机钢丝绳经驾驶室到塔帽的滑轮组,最后固定在起重机头部,吊车全部绳长及两滑轮组之间距离应经计算确定。
(4)竖立塔身前 应对控制器、限位开关等电气设备进行检查,把操纵室内的活动控制盘取下,装在室外支架上,便于立塔时操作。 夹紧轨钳,并在行走轮下面楔好防滑楔。 为加强门架的刚度,可在门架两侧绑十字撑。 起动前应规定各岗职责,严格分工及指挥联络信号。吊车主地锚的监查应由有经验的起重人员负责,当发现松动等异常现象时,要立即停车采取措施(可在地锚上增加压铁)。 开动卷扬机,使塔身离开道木垛约200mm左右,立即停机,检查各部件的受力完好情况。
(5)吊车竖立塔身 经过检查,确认情况正常,继续开动卷扬机,使塔身稳定竖立,辅助地锚处的钢丝绳随之松动。 塔身立至60°后,随塔身重心的变化卷扬机要逐渐减速,当塔身重心接近安装铰时,卷扬机停止工作,用移动式起重机拉紧保险钢丝绳,靠塔身自重缓缓落在预先垫好的垫木上。塔身稳定后,再拉紧保险钢丝绳,使塔身稍歪,随即撤下垫木层,然后松保险钢丝绳放稳塔身。 (6)安装吊车其它部件

网友(2007-09-05):

要是有照片作参考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对,有图就好懂多了。

网友(2007-10-15):
经常看到,也感到奇怪,有个分解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