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丝E31OT-X是什么?

楼主(2007-07-10):
黄河拜大哥请进:

# w6 h& t [6 G$ X: m: q

上次你和我说的焊丝E31OT-X,是什么东东呀,我查不到这个焊丝的资料呀!

网友:

纯朴好!

    E310T-X是不锈钢药芯焊丝的型号,其牌号是:YA202-1。

网友:

不锈钢药芯焊丝,E-焊丝;310-焊丝熔敷金属化学成分分类代号;T-药芯焊丝;X-为数字表示焊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