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请教]

楼主(2007-07-10):
 诸位朋友,我处有一搅拌设备,电机22Kw,1500r/min,现在选用的轴材质为3Cr13,L2000,φ55,经调质后在加工成轴,液体PH《11,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此3Cr13轴较为容易的就能够被一定程度的被弯曲,使得整根轴的同轴度很难被保证。我在犹豫是否3Cr13材料选得不好,还是热处理得不好,又想换为40Cr,但又担心腐蚀生锈,还望朋友们多多指教,不甚感谢!

网友: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楼主好!

1、减速后搅拌的转速是多少?
2、是实心轴吗?
3、底端有支承套吗?
我做过类似的搅拌,多用厚壁管/304,底端加支承套,铁氟龙护套。

楼主: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没有减速,一直都是1500。是实心轴。底端有搅拌叶片,没有支撑套,以前底部也用过,但由于是在罐体内,密封、转速、PH等原因,在用后效果不好,就没用了。
厚壁管啊,我设计的轴目前最粗处为55,最细处为40,我查一下。谢谢2楼。

网友: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给一个美国的高速搅拌图样供您参考。

网友: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什么样的叶片?装配、是否同轴、叶片是否平衡都非常重要。那么高的转速,而且又没支撑套,控制不好很容易弯的

网友: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火车上的水泵轴用的是2cr13

楼主: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叶片类似于4楼图中,我做了动平衡的。

楼主: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谢谢憨老马兄

楼主: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憨老马兄:
     美国高速搅拌转速图中应该是3000吧,这样高的转速对轴的技术要求---它的同轴度,热处理等是整样的要求的呢?我们的加工能力能行吗?

网友:
Re: 请教关于轴的材料和处理方法(3Cr13和40Cr)

有杏 网友:我给此图你,是希望对你设计的搅拌系统有所启发。

楼主:

是,我也正在对比。需要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