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同步马达FHK-2D-B---[求助]

楼主(2007-07-10):
液压同步马达  型号:FHK-2D-B  厂家:大连维乐

谁知道上述型号的同步马达型号上的含义是什么,,油口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样的,,是管式连接还是法兰连接,,

如果想确定是管式连接,,具体型号是什么,,,

哪位大虾要是有样本的话,,最好能传上来一份,,,兄弟等着急用,,,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Re: 【紧急求助】液压同步马达FHK-2D-B

这个公司以前没有听说过,上网查了一下!好象没有马达这个产品,建议楼主直接打电话问一下好!

楼主:

厂家:WEALLY 上网一查,,中文名字是维乐,,大连的,,以前打过几次交道,,,他们提供的件也总是出问题,,,

楼主:

哪位大虾有同步马达选型方面的资料,,,传上来点,,,参考一下,,,

楼主:

各位大虾,,没人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共享一下哈,,我都快急死了,,,

楼主:

现在我也不求别的 了,,,各位大虾,,能不能告诉我,,,WEALLY到底是不是大连维乐,,如果不是,,是哪个厂家,,,
满足兄弟这个简单的要求吧,,,

网友(2008-01-07):
FHK-2D-B

大连维乐是系统成套厂家,FHK同步马达是德国JEONFF品牌产品,详细资料请见附件

网友:
同步马达相关资料下载,推荐!!

同步马达的相关资料有需要的下载,哈哈!!!

网友:
谢谢了,我们公司用的恰好是这种

网友(2008-03-21):
有没有JEONFF的联系方式呀

大连维乐好象不做这个吧,有没有JEONFF的联系方式呀

网友:
FHK的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2008-07-24):
回复 网友A:

用的效果怎么样,我现急需一同步马达,但以前没用过,不知您用的效果怎么样,同步精度有多少?我现两缸行程二米,要求精度在十毫米以内,请帮忙推荐一个同步马达/
急!

网友:
以前我也找过这样的资料,下载来看看~~

网友:
分享-液压同步马达的正确使用

“液压同步马达的正确使用”

“连铸机中间罐车的液压同步升降系统”

“最新同步元件综合样本2008年版”
[local]1[/local]

网友:
最新同步元件综合样本2008年版

“最新同步元件综合样本2008年版”

网友(2009-02-07):
同步分流马达

济南优科精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齿轮同步分流马达
www.cnukflow.com
温立国 0531-88346992 13658620125
UW重系列齿轮同步马达

齿轮流量分配器是一个用途非常广泛的液压元件,如能合理选用此元件,将能为整个系统节约许多安装和操作成本,能方便地实现多路循环,并能延长泵的使用寿命。
其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1 作为流量平衡装置,同步操作多个油缸或马达。
       2 作为流量分配装置,按照系统要求分配泵的输出流量。
       3 作为增压装置,使分流器的某一输出口压力超过泵的输出压力。
    齿轮流量分配器在液压回路中作为一种待命元件,只有在系统需要时才自动工作,且输出与输入的功率(流量、压力)非常接近(效率通常在98%以上),微小的功率损失作用于内部的传动,而非发热。与滑阀式流量分配器相比,齿轮流量分配器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且耐污染的特点。
   应用齿轮流量分配器的经济优势直接表现在它可以使系统节省许多元件。在任何一个方便的位置安装一台单泵和一个流量分配器,便可取代价格昂贵的多驱动齿轮箱,多联泵,复杂的管路和接头等。齿轮流量分配器靠压力流量控制。解决了多联泵通常存在的输入问题,且它是自润滑,不需要任何维护,安装十分方便。
       性能参数:
产品代号
单元排量
单元数
最小进口流量750rpm时
标准进口流量1500rpm时
最大进口流量3000rpm时

毫升/转

公升/分钟
公升/分钟
公升/分钟
UW2/12
12
2
18
36
72
UW3/12
12
3
27
54
108
UW4/12
12
4
36
72
144
UW5/12
12
5
45
90
180
UW6/12
12
6
54
108
216

UW2/18
18
2
27
54
108
UW3/18
18
3
40.5
81
162
UW4/18
18
4
54
108
216
UW5/18
18
5
67.5
135
270
UW6/18
18
6
81
162
324

UW2/24
24
2
36
72
144
UW3/24
24
3
54
108
216
UW4/24
24
4
72
144
288
UW5/24
24
5
90
180
360
UW6/24
24
6
108
216
432

UW2/30
30
2
45
90
180
UW3/30
30
3
67.5
135
270
UW4/30
30
4
90
180
360
UW5/30
30
5
112.5
225
450
UW6/30
30
6
135
270
540

网友(2009-03-24):
同步马达样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求的精度在0.5%以内。只能用柱塞同步马达。价格比较贵。而且看你的流量和压力是多大了。不同流量压力,价格也是差别很大的

有谁要资料,可以找我要。我是专门做同步分流马达的

网友:
液压同步马达  型号:FHK-2D-B  厂家:大连维乐
谁知道上述型号的同步马达型号上的含义是什么,,油口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样的,,是管式连接还是法兰连接,,
如果想确定是管式连接,,具体型号是什么, ...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上海欧腾的型号。大连维乐只是OEM公司。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维乐的采购戴部长应该知道的。你电话问下0411-39336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