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润滑流量如何确定?---[请教]

楼主(2007-07-11):
现有三台齿轮箱需用稀油集中润滑,润滑油采用220齿轮油,三台齿轮箱传动功率各1150kW。根据冶金工业出版社设备润滑基础(第2版)2002年1月上的公

式计算得到的流量是550L/min;根据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润滑手册(1993年版)上的公式计算得到的流量是145L/min。两个数值差距这么大,以那个为准?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润滑油应该放多少吧,应该计算装到齿轮箱中多高的位置就行,算流量干嘛呢?

网友:

齿轮箱的内部有油管和喷嘴,将润滑油喷到齿轮的啮合面和轴承上,,润滑和冷却的作用,,,
至于计算流量的公式,,我不太清楚,,单我觉得145L/min应该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