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齿轮为何在轮辐变上要打孔,不能制成实体的吗?---[请教]

楼主(2007-07-11):
锻造齿轮为什么在轮辐变上要打孔,不能制造成实体的吗?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令我回忆起读书时,老师说过:是为了节省材料。

网友:

一是减轻重量,二为节省材料。

网友:

锻造齿轮在轮辐上锻出孔---是多此一举,1不能节约材料,2冲孔困难,3位置度差,4金加工时断刀切削。

建议轮辐上孔不要锻出!!

网友:

补充4楼

轮辐上有孔;1减轻重量,2便于起吊、装配。

齿轮锻坯上孔不要锻出,一般可安排在车加工之后滚齿之前钻孔,

齿面如要表面热处理(如渗碳淬火,渗氮),要考虑热处理变形,齿轮锻坯锻成实体,齿面表面热处理后,再车挖轮辐厚度至尺寸,后钻孔。

看齿轮精度要求,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网友:

多数情况下锻造齿轮的尺寸都比较大,为了减轻重量、节省材料、减少机械加工工序和时间,通常把齿轮轮辐厚度减小(比轮齿部分薄),并且均匀地做几个孔而不需要机加工,只是加工轮齿和轴孔部分;对于热处理,多采用齿部高频淬火。

网友:

同意5楼的一点:可以消除一部分内应力

网友(2009-07-24):
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
就是为了减重

网友:
打孔的作用:
1.减轻重量
2.调整共振频率
3。便于输送
4.阻断和分隔振动,降低噪音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动平衡

网友(2010-10-08):
有道理有道理。都有道理。

网友(2010-11-11):
这样可以降低噪声吗?试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