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加工一弹性柱销联轴器---[如图,请教]

楼主(2007-07-11):
我现在要加工一弹性柱销联轴器,图纸如下,请大家指导一下,我还有哪个尺寸没标,或是有什么错误之类的

楼主:

请请大家帮帮忙了,有加工联轴器的图纸没?传一个上来看看,谢谢了

楼主:

弹性柱销联轴器四周的尖角是倒圆还是倒角啊,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螺孔中心应该加直径符号

网友:

轴孔公差和键槽尺寸

网友:

柱销孔的位置度

网友(2007-08-15):

抱歉,此图很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