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件是否可以线切割---[请教]

楼主(2007-07-11):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线切割可以加工铸造件么。有人说,因为铸造缺陷,有气孔砂眼等,无法加工。

网友:

只要是能导电的材料可以线切割
铸件可以线切割,线切割部位的铸件内在质量很重要。
但因铸造件存在--气孔、缩孔、缩松、渣眼、砂眼、铁豆---缺陷,会造成线切割时断钼丝,无法加工。

楼主:

那么,是无法加工的了?因为这些缺陷是无法避免的啊。

网友:

1,碰运气
2,提高铸件质量

网友:

请教下:线切割加工模具之前的毛坯是铸件吗?

楼主:

5楼说的模具材料一般绝对不可能是铸造毛坯,我们购买的材料都是锻材,所以基本已经没有了铸造缺陷了。可以放心使用。但是我现在的产品只能是铸造件,所以就麻烦了。

网友:

支持4楼,只要你愿意出足够多的钱,会有人来做。

网友:

铸造工艺和铸造材料,熔炼工艺跟上的话,出现气孔和沙孔的比例可以达到3%以下,进行线切割应该没问题。

网友:

其实楼主不必过于担心,运气好时才能碰到断钼丝,如是割键槽碰到断钼丝换个位置重新割就可以了
某单位齿轮铸造毛坯,很少发现铸造缺陷。
不知楼主线切割割什么形状

楼主:

我们铸造的是一种造纸用的纸浆用不锈钢的套筒,形状比较特殊。是铸造不锈钢,材料瑞典SS2387。这种材料国内基本没有生产过。请问哪个国内工厂的铸造和加工能力比较强呢。

网友(2007-10-12):
一般质量的铸件是可以加工的,再说铸件的缺陷如果达到如此地步,还有加工的必要吗

网友:
又学习了,在论坛学到的东西真多。

网友(2009-09-14):
如果这种铸造件的铸造精度较高的话,可以用线切割加工。

网友:
铸造件可以切割,但铸造质量一定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