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铝2A12加工M64螺纹用什么样的刀具好---[请教]

楼主(2007-07-11):
如题。

6 @- u7 c p" P% \

我公司加工一批零件,材料为硬铝2A12(原LY12),普通车刀加工外圆和端面时,表明粗糙度不错,但加工M64螺纹时,螺纹表面很粗糙,粘刀现象严重,螺纹质量很差。说来很奇怪,本来买了一块小料,加工螺纹表面粗糙度不错,结果大批量买料后,就加工不出原来那样的粗糙度了.厂家说前后的材料是一致的。我们看硬铝表面差不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加工后来的料就不行,估计材质有些差异。请各位出个主意,怎么改进刀具或是有什么专用刀具,让螺纹加工质量更好点,这批料要做130套件,现已加工十几件了,螺纹质量很差,试了很多刀,快慢速度也试了,效果不好。急。。。。。。

网友:
Re: 硬铝2A12加工M64螺纹用什么样的刀具好???

其实很简单,你再叫供应商给一块材料,再加工一下螺纹,看看质量怎么样.
首先怀疑铝的质量.(从你的述说中可以看出来前后材料不一样)

网友:

攻丝时切削液加煤油。

网友:
Re: 硬铝2A12加工M64螺纹用什么样的刀具好???

挤压丝攻加煤油攻,可能与刀具没什么关系,与切削液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写错了,车螺纹刀具普车刀用YG刀头,切削液煤油,柴油最好

楼主:

谢谢大家。。
现在是小批量生产。。这次就只能这样了。
还是很不理解。。两种材料应该差别的不是很大。只有车螺纹时才有些差别。
再者,螺纹长度只有7-8mm,所以我们没有加切削液。
这批150左右的件有一大半螺纹都是很差的那种,旋盖的时候一点都不顺溜。
另外我们的车刀用的YT05,,速度也提高了。。差别依旧存在。材料肯定有问题,只是不懂,怎么会差的这么大。

还有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
LY12(2A12)材料很易污染,它的化学性质怎样??一般和水、盐水、油起反应吗?如何去除表面污渍,防治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