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的冷轧和热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11):
钢材的冷轧和热轧有什么区别?

网友:

冷轧钢质量比热轧钢质量好,价格比热轧贵

冷轧---金属轧制工艺的一种。通常指在室温下,确切地说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对金属或合金所进行的轧制过程。同热轧比较,冷轧可得到尺寸准确和表面光洁度与强度较高的产品。与热处理配合可提高产品的其他某些性能,如韧性、磁性等。

热轧---金属轧制工艺的一种。在再结晶温度以上完成的轧制过程。

温轧---金属轧制工艺的一种。变形温度控制在金属材料再结晶温度以下,恢复温度以上的一种轧制方法。它兼有冷轧和热轧的某些优点,一般用可低塑性金属材料的轧制

楼主:

冷轧钢质量比热轧钢质量好,价格比热轧贵,那是不是冷轧钢应用比较广泛啊,冷轧钢和热轧钢分别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 真是谢谢你了

网友(2007-08-10):

冷轧是热轧的后部工序,也就是说冷轧板是以热轧板为原料加工的。
热轧一般使用经过加热的板坯或初轧坯为原料,是在热状态下轧制的
冷轧一般是使用经过酸洗的热轧板为原料在常温下轧制的
热轧板大多数用在结构件上,冷轧板经再加工后可以可以使用在汽车、家电等

网友(2008-06-29):
两位大侠阐述明了。顶!

网友:
冷轧在再结晶温度以下进行轧制,热轧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轧制,

网友:
谢对钢材的冷轧和热轧阐述的师傅

网友:
区别是有地

在常温下轧制,一般理解为冷轧,从金属学的观点看,冷轧与热轧的界限应以再结晶温度来区分。即低于再结晶温度的轧制为冷轧,高于再结晶温度的轧制为热轧。钢的再结晶温度为450~600℃。

       热轧,顾名思义,轧件的温度高,因此变形抗力小,可以实现大的变形量。以钢板的轧制为例,一般连铸坯厚度在230mm左右,而经过粗轧和精轧,最终厚度为1~20mm。同时,由于钢板的宽厚比小,尺寸精度要求相对低,不容易出现板形问题,以控制凸度为主。对于组织有要求的,一般通过控轧控冷来实现,即控制精轧的开轧温度、终轧温度和卷曲温度来控制带钢的微观组织和机械性能。
冷轧,一般在开轧前是没有加热工序的。但是,由于带钢厚度小,很容易出现板形问题。而且,冷轧后为成品,因此,为了控制带钢的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采用了很多很繁琐的工艺。冷轧的生产线长,设备多,工艺复杂。随着用户对带钢尺寸精度、板形和表面质量要求的提高,冷轧机组的控制模型、L1和L2系统、板形控制手段相对热轧要多。而且,轧辊和带钢的温度也是其中一项比较重要的控制指标。

       冷轧产品和热轧产品薄板行来来说,是上道工序和下道工序的区别,热轧产品是冷轧产品的原料,冷轧将经酸洗处理的热轧钢卷上机使用辊式轧机,轧制,都是冷加工成型,主要是将厚规格的热轧板轧制成薄规格的冷轧板,通常如3.0mm的热轧板上机轧制可生产出0.3-0.7mm的冷轧卷,主要原理是利用挤压原理强行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轧的温度在1200℃左右,而冷轧的温度很低,但冷轧钢板的表面质量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比较全面

网友(2009-03-14):
简单来说冷轧是对热轧带钢的精加工,热轧是将炼钢出来的钢坯进行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