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匹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1):
求助,现在遇到选型问题,准备用24DC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的输入20--80V,如果我电机只需要最大24V电压,那驱动器应该设置为多大输入电压?具体参数见附表,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Re: 求助驱动器匹配问题~~~~~~~~~~~~~~~~~????????????

我选的电机型号为631F 24V的,详细资料见SMT资料

楼主:

驱动器资料

网友:

楼主网友好!

驱动器应该设置为多大输入电压
答==24V

syw  070712---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