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挡圈怎么买不到啊?

楼主(2007-07-11):
轴端挡圈怎么买不到啊?我要用到轴端挡圈,可是跑了几家五金工具店就是买不到,轴端挡圈比平垫圈厚一些,是不是可以把平垫圈焊接一下代替使用呢?

网友:

加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一个

能不能把平垫圈焊接在一起,垫厚点呢?

网友:

是不是 轴用挡圈  GB894?

网友(2007-09-12):

大街上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