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难题---[请教]

楼主(2007-07-11):
一3乘60毫米光轴中间加工长45的蜗杆,求加工方法和加工设备。

网友:

说具体点,工件直径,长度,蜗杆模数,

网友:

多数情况下采用车床加工。

网友:

量大的话,可采用冷挤压成型加工,成本低,并且精度较高,废品率低度,不过设备比较贵

楼主:

紧急求助,一直从事微型轴加工,从没有碰到过蜗杆,这里是高手云集的地方,给出图纸,请教大家用什么方法什么设备加工此产品,就是蜗杆部位,而且要保证精度。 还有,图纸中10.1代表哪部位尺寸?

网友:

应该是放大比列-10:1,不知对否。
如果批量大,可以用搓丝机来加工,订做一付搓丝板;
如果量少可以在车床上用跟刀架来加工;

楼主:

我认为也是10:1,也许打印机把一个小数点吃掉了,呵,搓丝机能保证这样的精度吗?还有光洁度。

网友:

表面粗糙度可以,尺寸精度要靠调整和试验,另外与毛坯尺寸、材料均匀性有关,再者,搓丝板的精度

楼主:

自己顶下,恳求高手支招。

网友:

滚压成型

网友:

用,液压滚丝机。是可以做的。我们公司以前加工过,机器是青岛生键的机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样的机器价格大概多少?肯定能做这样的产品吗?

网友: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他们厂家,给他你的图纸。应该会得到更明确的答复。台湾的金大阳的小型滚丝机,配备模具后也可以加工你的产品,价格也很便宜,机器很小

网友:

用冷挤压成型加

网友(2010-04-02):
请告之台湾的金大阳的小型滚丝机的生产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
搓丝机肯定不行,滚丝机大概行,还有就是自动走心机(数控,进口)

网友:
我觉得明显是10:1吧 !!!1

网友:
你的图纸表明这是一个梯形螺杆,而不是蜗杆。因为它不具备我蜗杆的特性。局部发大图表示放大比例为10:1,加工方法要看批量大小而定,数量少,可以车加工后,再用螺纹磨加工,批量大的还是以搓丝加工方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