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轴向固定应采取哪种方式---[如图,请教]

楼主(2007-07-11):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轴向固定应该采取哪种固定方式?

HK系列冲压外圈滚针轴承一般不带内圈,只有保持架和外圈,为双侧敞开式,如图所示,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大家,HK系列冲压外圈滚针轴承怎么轴向固定?

楼主:

冲压外圈滚针轴承一端可以采取轴承端盖轴向固定外圈,那另一端怎么固定呢?

网友:

对于轴转,轴承座固定的情况来说,如果载荷方向不变,那么一般采取轴和内圈紧配,轴承座和外圈松配。

但是冲压外圈滚针是不同的,冲压外圈滚针轴承的外圈和轴承座必须紧配,或者说是干涉配合,原因是保证外圈滚道的圆度等。然而,干涉配合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一定程度的固定外圈,对于滚针来说大部分情况已经足够,不要忘了滚针轴承的特点----不承受轴向力。

那么安装时可否用轴承座挡肩来限位呢? 答案是否定的。

请楼主留心冲压外圈轴承的图片,两边是不对称的。为了把滚针和保持架装进去,外圈的一个唇边需要退火处理,所以非常软。因为非常软,所以安装时这一边不可压到端盖或挡肩之类。正确的安装方法是用安装工具并做一定的简单计算的,这里不再啰嗦了。

网友(2007-09-10):

一般冲压圈滚针轴承都是外圈的外径和孔的过盈配合来定位的,所以对于冲压圈轴承有一个压入力的技术要

求.

下面我把它的生产流程说说:

冲压-----热处理(渗碳层要控制好,不然最后卷边会开例)-----抛氧化层-----唇边退火-----抛氧化层----保

持架上针套上冲压圈-----卷边(技术要求:卷边后卷边头的

" w, y k

内经,高度,外径(注意两头和中间要一致)和压入环规后的通止规合格).

网友(2010-08-19):
好贴,学习了。。。。。。。。。。我们就是主要做H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