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垫片加工---[图,请教]

楼主(2007-07-12):
技术要求:1.平面不平度误差允许0.03MM. 2.

技术要求:

1.  平面不平度误差允许0.03MM

& s {

2.  ?12+0.03及15o±30′必须保证装配fficeffice" />

3.  ?12+0.03孔中心线与30-0.10对称度不大于0.03MM

请教高手如何加工效率最高?谢谢

网友:

精密冲压

楼主:

精密冲压能保证15o±30′吗?
精密冲压对设备和模具有什么特殊要求?我没见过

网友:

就这个图纸吗?一般的冲压就可以了

只是在技术上面处理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

复合模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一定要注意选择模具的材料

网友:

模具如何冲15度斜面?我菜鸟一个,能否请大侠适当说明?

网友:

那个斜面是挤压出来的

网友:

呵呵,这个最简单的五金冲压就可以做出来了
开模具啊,用好的材料,估计3000块左右就可以做出来啊,冲个几十万片不成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没有那么用以的,因为你的平面度要求太高了,这个图纸是不是网上的量很大,很可能是骗子牙,请小心!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9楼提醒,我觉得也象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