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刨床要挪位置,维修还可以,但调试还是头一次---[请教]

楼主(2007-07-12):
求 B2010A型六米龙门刨电气调试程序及注意事项。

谢谢各位大虾,车间刨床要挪位置,维修还可以,但调试还是头一次。

 q( U @

望给的资料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如果有具体问题可问我qq:355515357

楼主:

谢谢了。领导已经把工作交给其他公司完成,希望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你。

网友(2009-05-13):
这个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最好去查一下专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