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品使用温度

楼主(2007-07-12):
仅供参考

网友(2007-08-28):

我是一名刚到矿山实习的学生,这里的卷扬机液压泵站,工作油温高,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个位予以指导!

网友(2007-10-07):
回复 网友A:

一般液压油工作在60度左右,好的润滑油可工作在80度。再高那么粘度就低了,同时还会伴有泵的内泄漏。你检查一下卷扬机负载有无变化,是否在额定功率内,然后再看一下泵的流速是否正常,是否与泵设计时的相同,如果不一样就马上检泵,如果一样就看一下是否保压回路的压力设置过低,如果过低会产生减压阀经常开启,液压油直接从油泵回油箱产生缴油损失,也就产生热量。如上述方法不能降温那么也可以采用强制降温(风散热、水冷)  鄙人之见见笑了

网友(2008-10-29):
温度控制很关键!

网友(2009-08-02):
受教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9-09-07):
我喜欢与各位一起学习一下,具体可以一起讨论,来我的博客一起分享:http://syjope.blog.bokee.net

网友(2010-04-14):
可以采用强制降温(风散热、水冷)可以采用强制降温(风散热、水冷)

网友:
经常用的东西就来看看咯

网友:
多谢楼主的辛勤劳动!一定仔细拜读!

网友:
受教了, 谢谢楼主。虽然还没看完,但会认真学习

网友:
首先检查是否冷却出了问题,然后再考虑其他

网友:
晕  太简单了~!糊弄人

网友(2010-06-18):
多谢分享,值得看看学习了!

网友:
我要加威望,,哈哈,,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