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上的刀模一般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2007-07-12):
折弯机上的刀模一般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我曾经使用过T10的,自己设计使用的,也没问题啊,当然使折薄板

网友:

一般都用T10的,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主:

上下模材料应该有区别吧,能给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

模具刚啊

网友(2007-11-10):
上、下模具:材料:42CrMo热处理:淬火    (上模刀尖淬火)硬度:HRC45

网友:
嗯嗯
應該大致上都是鋼
因為夠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