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7-12):
社区里谁对电机比较熟悉,我想做一机构,电机驱动,有一控制板控制电机运动,电机运动后带动两块钢板分合,要求钢板移动速度:0.3米/分左右,每块钢板重量8Kg左右,旋转驱动板上的旋钮后向左钢板打开,中间零位,向右钢板关闭。大家说用什么类型的电机好啊,我要求电机的质量好,电机的厂家也推荐一下把。谢谢!

网友:

皖南

网友:

调速电机行吗?

网友:

伺服马达比较好。

楼主:

请问有伺服马达的有关资料吗?

网友:

参考一下电梯的开门机构

网友(2007-09-22):

ABB

网友(2007-11-13):

电机的选择好像挺复杂的
没怎么弄懂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电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力的选择,需要多大的力,选用相应的转矩。
其次是根据功能和工作环境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