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请教

楼主(2007-07-12):
我想用直径10mm左右长300mm的直线轴承,有用过的朋友请提供一下厂名和网站,如有样本资料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Re: 直线轴承

可以告诉我你的联系方法吗,我有这一类的样本和其他资料

楼主:
Re: 直线轴承

谢谢:我的邮箱:sgl1479@126.com

网友(2007-08-19):
调心滚子轴承表

调心滚子轴承.pdf格式
希望有用

网友:
Re: 直线轴承

楼主,直线轴承内径10,最长做到55,做到300没意义呵.

网友:
Re: 直线轴承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线轴承内径10,最长做到55,做到300没意义呵.

 _& }

内径和长度有什么关系吗 ? 能贴下关系式吗 ...我很好学的 呵呵 ....

网友:
Re: 直线轴承

引用 网友B:
8 w! F* K S: O

9 `8 b L

 老腰 wrote:

楼主,直线轴承内径10,最长做到55,做到300没意义呵.

内径和长度有什么关系吗 ? 能贴下关系式吗 ...我很好学的 呵呵 ....

 N

这要问第一个生产直线轴承的厂家的设计人员了。呵呵!我所了解的是这类轴承的长度是按承重和安装及直线度来定的。至于为什么大多数的厂家生产都都是同样的尺寸,那是可能因为可以和别人的产品互换吧,节约。?

网友(2007-09-22):
Re: 直线轴承

上海永久的直线轴承不错.你可以在网上查查.还有就是内径10,长300,感觉没有实际意义,不知你用在何种工况.

网友(2008-12-16):
我也觉得轴承太长了,承重和寿命能保证吗,是不是用在电子仪器里面呀?